求助0.01K精度的温度测量装置

楼主(2012-09-06):
如题,实验室需要弄一个高精度的温度测量系统,测量温度范围273K-253K, 精度0.01K,传感器直径要不大于2mm。从前没有了解过这方面,在网上没有找到多少这类东西。FLUKE的报价大概是4万,包括装置和传感器。不知道有没有国内的产品,或者多几家产品能对比的,求高手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A:
用PT100,就可以,我也可以帮着你们做,我做过控制精度+-0.01度的温度控制装置

网友B:
FLUKE的报价大概是4万,不贵的,还是采用比较好

网友A:
高精度温控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太感谢了。您这个测量系统是怎么搭建的呢,要用那些元件,是否可以报一个价给我们。我的邮箱是wanderingkwl@163.com
其实没有直接要FLUKE的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没有现货,做一个出来要3个月时间。这个周期实在太长了。

网友A:
已经给楼主用邮箱【wanderingkwl@163.com】回复了,请楼主查看!

网友B:
高精度温控表:±0.01℃ ? ? ?

网友A:
当然了,你还感觉到惊讶吗?
    最高的温度控制精度可以达到:±0.005℃.这是我亲自测试过的。老外的东西,最高的温度控制精度可以达到:±0.003℃;还是与他们有差距啊。
    测试的时候,是购买的高精度玻璃温度计【±0.01℃】作为参照的,一只高精度玻璃温度计,要3000多元钱那。

网友A:
温度测量控制系统, 使用的是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24bit ADC的CPU,外加高精度的参考电压芯片,以及高精度桥电阻制作的.
      绝对是达到这样高的控温精度,绝对没有吹嘘的意思。
      温度测量系统,要是按照一般的查表方法,得到相应的温度值,那是远远不够的。温度的测量转换也是采用的其他的方法,以保证转换的精度。
      还有就是独创的PID算法,自整定算法,控制输出算法。没有这些东西的保证的话,其他的也是百搭。

网友B:
"最高的温度控制精度可以达到±0.005℃"   佩服!!!

楼主:
不过我想 温度的标定本身就是一个精细活,作为温度的基准很重要

网友C:
精度还是分辨率?
我严重怀疑某些人,反正吹牛不要上税的。

网友D:
有没有可追溯的标定源?

网友A:
回复: gx_huang
"精度还是分辨率?
我严重怀疑某些人,反正吹牛不要上税的。"

你做不到,就在哪儿瞎说什么,太无耻了吧。

没有那金刚钻就不揽那瓷器活,我还从来没有夸过什么海口!!!绝对是成型的产品。

网友C: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实际上,你的眼睛也会骗人的。
更别说仪器了,谁知道内部怎么数据处理过了,显示的数据你又和谁比较去?

楼主:
是的,其实高精度的标定需要专门的设备,否则无法证明自己的装置是否能达到那个精度

网友A:
就像你测量你的体温用医用的玻璃温度计,或者是电子温度计一样。难道它测量的温度,你从来也没有相信过了?别说些废话了!!!

我在上边就说过了:
   测试的时候,是购买的高精度玻璃温度计【±0.01℃】作为参照的,一只高精度玻璃温度计,要3000多元钱那。
   难道你们也怀疑这些±0.01℃精度的玻璃温度计,也认为是摆设了!!!

网友A:
回复: gx_huang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要是按照你的这些说法,你还来论坛干嘛,大家都没有见过面,发的技术帖子,还要求别人都把核心的东西奉献给你们这些无耻之徒吗? 哈哈哈!!!
   给你们看看,就已经不错了。别老是想想着在那儿捡什么便宜。现在都什么社会了,没有什么免费的午餐!!!

网友A:
老想着攻击别人,你们是什么用心啊。别说这个论坛现在的人气这么差啊!!!就是让你们这些人渣搞坏的!!

网友C:
我从来不骂人渣的。
我只是怀疑某些人的技术科学性。
到底谁是人渣,难道要“人渣”来决定吗?

网友C:
控温的精度取决于仪表、加热保温系统的综合设计,和市电的波动都有关系。
哪些控制精度很高的系统,都是系统设计的功劳。
比如:油槽、市电稳压,仪表的ADC精度要高,算法要好。

如果给你一个放置在空气中的小铝块,无论如何都有很大的波动的。
风吹草动,温度就变了。

楼主:
这样的话,敞开的玻璃缸内部能保持温度稳定吗?

网友E:
个人的一点观点,不是质疑也不是诋毁谁。温度这个东西分辨率做到0.005没什么关系,就是0.0005又怎么样。精度做到0.005估计不好弄,其实你用个+—0.01度的温度计能标定+—0.01温度计吗?用A标定B,那么A的准确度等级必须小于B的1/5才行。再者说高精的电路跟环境也有点关系。
控温嘛.....跟系统的关系很大。脱离系统谈精度没有任何意义。谁能把炼钢炉的温度控在0.05?

网友F:
大伙交流一下技术,秀一秀,炫耀炫耀,甚至胡吹一番,都无可厚非。大不了害己。

真金白银的做项目,还是免了吧。就不要去害人了。

网友G:
楼主的要求“测量温度范围273K-253K”,为什么后一个数字253K比前面还小?笔误?

的确,谈到温度计的“精度”,有好多指标。一个是分辨,这个都知道的
第2个是短期波动,一般比分辨要差
第3个是中长期稳定性,这个比短期波动更差
第4个是偏差,或者可以说是精度,比稳定性指标要更差。
最后,谈及精度,还要看温度点或温度范围,不同温度下精度会不一样的。比如LM35A,精度0.5度,只有在25度才能达到,而且是新器件:

温度控制器和算法本身可以做到非常精确,但关键在于温度传感器。传感器的指标还包括很多,比如相应时间、自热等。

高精度温度测试常用铂电阻传感器,比如Pt100。整个系统说穿了就是一个高精度电阻测试系统。有关这方面的**可以参考: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7964
帖子的7楼有一些温度计量相关的参考资料。

网友H:
福禄克公司没有高薪请你绝对是福禄克公司的损失啊!哈哈。

网友I(2012-10-06):
基本上用PT 100 要測量到0.01 度 ,應該是沒辦法,因為Pt100 的量測反應速度本來就慢,如何穩定溫度 ,其實應該是不太可能的事 ,一般高精度的溫度感測絕不會用 PT-100 這種東西,

网友J:
用pt100或者pt1000,选精度高的,加一个高精度ad就可以了,实验室就自己diy嘛!

网友K:
7703加PT100做过0.001

网友L:
请xfcjava2描述一下你对精度的理解。
你描述的是用0.01℃精度的温度计来参照测量精度0.005℃甚至0.003℃的产品。我实在无法知道你使用什么精度的仪表对你的产品进行标定。
我只知道,一般要用*10精度的仪表测量或标定*1精度的产品。用0.01℃的仪表标定的产品,理论上和实际上产品的精度是差于0.01℃的精度的。你实在要说这个产品的精度能达到0.01℃,我也只能笑笑,如果你说你这个产品的精度是0.005℃。我只能说这个就无耻了。
0.005℃以下的高精度产品,测量和标定时必须考虑测量环境的气流影响。气流温差及气流流动会影响测量温度的变化及精度。仪表及产品的温度测量点必须足够接近,以保证同一时刻测量的是同一空间的温度。或者必须在调温箱温度变化时,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以使温箱内温度均匀且稳定。对此类搞精度温度产品的测量,虽然要求不是很严苛,但也有相当的要求。
对于设计的要求,那就更多了,你要一个一个列出关键器件的长期稳定性,如运放的温漂,AD的时漂,温漂等等。电阻和温变电阻的时漂你都有数据吗?电压的高低压要求又是怎么样呢?纹波要求又是多少呢?
最后,我就唉一声吧.....

网友M:
自己做吧,FLUKE 4W也太高了

网友:
用PT100,就可以,我也可以帮着你们做,我做过控制精度+-0.01度的温度控制装置
引用 网友A:

既然到了0.01这个精度了,俺就想问下你怎么控制温漂?和PT100的非线性。还有一致性。。
只是好奇。。

网友A:
没有那真东西,就不会在这儿展示,也不会在这儿吹嘘!!!

网友A:
你们做不到,就在那儿怀疑别人,简直就是笑话!!!

每一样产品,都有它的使用范围,这一点,请你们要明确。就像是你们的电视机,不能放到水里边使用一样。

网友A:
PT100的非线性,要是使用你们惯用的查表的方法,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L:
PT100的非线性,要是使用你们惯用的查表的方法,是无法实现的!!!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用了PT100,就要知道PT100的对应精度。
工业铂热电阻分A、B两个等级,各生产厂商又将其内控为1/3B、A、B。
    如果你使用的铂热电阻是A级,在100度时最大误差为正负0.35度。
    如果你使用的铂热电阻是B级,在100度时最大误差为正负0.80度。
    如果你使用的二次仪表显示精度为1%,在100度时最大误差为正负0.5度,420度时最大误差为正负2.1度。.

我们再说PT100非线性的处理:
PT100的非线性,很多都不用查表法的,很多是用2次函数拟合,最多用3次函数拟合的。我还没有见到过用4次函数拟合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用查表法,理论上可以达到最高的精度。比用拟合的方法达到的精度肯定要高。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但不需要搞得很神秘。技术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要去申请专利,都可以谈的。如果有要去申请的专利,只要申请了,也可以来谈的。用PT100测温已经搞了多年,技术上很成熟了,我不认为你在这块上能有什么独到的东西。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怎么才能保证不同PT100的本身的不一致性和长期稳定性呢?我假设你用了运放和AD,如果是这样,你是怎么计算AD的精度要求和温漂要求的?对电源的要求是怎么计算的?对运放也有同样的要求。
这个不存在什么怀疑不怀疑,而是你宣称的产品精度比普通的精度高10倍甚至100倍,大家觉得很好奇,并且向你学习的。可你现在说的连基本的计量常识都模糊,(用一个0.01摄氏度精度的温度计去测试更高精度的产品),大家提出质疑是再正常不过了。你觉得呢?

网友:
这个不存在什么怀疑不怀疑,而是你宣称的产品精度比普通的精度高10倍甚至100倍,大家觉得很好奇,并且向你学习的。可你现在说的连基本的计量常识都模糊,(用一个0.01摄氏度精度的温度计去测试更高精度的产品),大家提出质疑是再正常不过了。你觉得呢?forrest11 发表于 2012-10-10 10:14

我同意这句!做到0.01的精度,怎么说你也要有个0.001标准测温装置把。

网友L:
回复 网友N:
关键他说的是用0.01精度的几千块钱的温度计去测试他宣称0.005度精度的产品。这个就有点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N:
关键他说的是用0.01精度的几千块钱的温度计去测试他宣称0.005度精度的产品。这个就有点过了。
引用 网友L:

不过话说回来,能够保证做到0.01的精度,这个也不简单。

网友L:
回复 网友N:
用0.01精度的仪表,去测量他的产品,其产品的精度也绝对不可能是0.01度啊。现在问题是说出来的根本不可信,根本不知道实际做到了多少精度。这样做精度到顶了0.02度。

网友:
回复 网友N:
用0.01精度的仪表,去测量他的产品,其产品的精度也绝对不可能是0.01度啊。现在问题是说出来的根本不可信,根本不知道实际做到了多少精度。这样做精度到顶了0.02度。 ...
引用 网友L:

呵呵,用0.01精度的装置去校准0.01精度的装置确实有点扯。。。

网友O:
最简单的验证方法,就是都做过校正的产品,选择十台,在同一时刻去测试同一点的温度。看十台个显示的温度值是否有区别。之后改变那个同一点的温度在看区别。最后分辨改变仪器的环境,在看区别

网友L:
最简单的验证方法,就是都做过校正的产品,选择十台,在同一时刻去测试同一点的温度。看十台个显示的温度值是否有区别。之后改变那个同一点的温度在看区别。最后分辨改变仪器的环境,在看区别 ...
引用 网友O:

你这样做是有局限的。设计得好,真有可能做得一致性非常好,也就是说,在同一环境下,显示数据很接近。但这并不表示数据准确,数据准不准要看用来校正的仪表精度。
遗憾的是,如果用来校正的仪器本身就只有一般的精度(如这里是0.01度),所以只能说,这些产品有机会做到更高的精度,但现在只能确定它们的精度只能是0.02-0.05度之间。
你这种方法,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至少能知道设计产品的大概性能是什么程度,这也是有意义的。

网友P:
我对这个0.01度没概念,因为太微小;
我好奇的地方是,怎样建立一个被测对象,它能稳定在0.01度范围内,这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L:
我对这个0.01度没概念,因为太微小;
我好奇的地方是,怎样建立一个被测对象,它能稳定在0.01度范围内,这太不可思议了!
引用 网友P:

如果被测量物体处于一个封闭系统,内部空气已经充分流动过,基本没有温差,导致内部气流没有明显流动。和外部的隔温系统也较好,这时候它是能够稳定的。
还有就是内部的加热系统和外部的热量传递处于动态的平衡是,内部是有气流流动,也有温差,但处于动态平衡,对于静态测试点,理论上也是稳定的。0.01°虽然不容易,还是有可能的。

再往下,0.005°,0.002°精度,我是没有见过的,只能说自己见识太少了。

网友P:
如果被测量物体处于一个封闭系统,内部空气已经充分流动过,没有大的温差,导致内部气流没有明显流动。和外部的隔温系统也较好,这时候它是能够稳定的。
还有就是内部的加热系统和外部的热量传递处于动态的平衡是, ...
引用 网友L:
前面叫xfcjava2的同志之说自己0。01度,却没说自己的计量过程,所以引起大家质疑;

网友L:
前面叫xfcjava2的同志之说自己0。01度,却没说自己的计量过程,所以引起大家质疑;
引用 网友P:

他说的话实在不靠谱,麻烦在于他对精度这一基本的概念的理解完全没有入门。
应该是当电工不久。

网友Q(2012-12-29):
有些东西一看,就不值得大家回复了!还跟他纠缠这么久,谁不知道这个世界FLUKE的子公司HART科技是温度界的霸主。他又那两下子,第一次发言,就被暗杀了,还能活到现在!:lol

网友R:
估计这个帖子要是在其它人气旺的版块,吹牛的人早被板砖打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