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需要安规电容吗?

楼主(2012-09-06):
降压型的,27V in,12V/5V/3.3V out.

楼主:
初次接触电源,百度了一下,安规电容一般用于离线式电源(市电输入的)。
不知道DC/DC是否有必要?

网友A:
看你应用的场合......

一般的电路中是不需要安规电容的....

楼主:
看你应用的场合......

一般的电路中是不需要安规电容的....
引用 网友A:
什么场合需要?

网友B:
如果你的Vin是隔离的电源输入进来的,则没必要加了

楼主:
我前一级的电源是220V/400Hz转27V(1000W)的开关电源,怎么判断是不是隔离的?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查了一下安规电容,发现安规电容电压都是250V以上的,在DC/DC转换中用合适吗?

网友B:
我前一级的电源是220V/400Hz转27V(1000W)的开关电源,怎么判断是不是隔离的?
引用 楼主:

你的开关电源和电网是否是隔离的?

一般看开关电源中有没有那个隔离变压器即可快速判断。

楼主:
如果你的Vin是隔离的电源输入进来的,则没必要加了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需要加安规电容和功率大小有关系吗?

网友B:
是不是需要加安规电容和功率大小有关系吗?
引用 楼主:

电容可解决不了电流大的问题,但在大电流防止打火时,可以接RC消火花。

网友C:
其实我现在都没弄明白那个电容到底干啥用的 ......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哈哈

网友D:
如果你的Vin是隔离的电源输入进来的,则没必要加了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网友E:
确实不用

网友F:
不需要加   安规电容主要用于AC转DC电路中     用于滤除电网中的杂波   同时防止开关电源中的杂波传入电网中    你用的是DC转DC   基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呵呵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
一般不需要

楼主:
这个基本明白了。
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如果我有一个控制端,平常是悬空的,在工作时接地(用机械开关),是不是需要一个安规电容(Y)?

网友H:
网上多的很,百度一搜一大堆

楼主:
21# smzn 呵呵,度娘没有这里专业,:D

网友I:
需要安规电容,具体的电容大小,你可以百度一下,我记得我查到过,现在具体的使用忘记了!!呼呼!!

网友J:
问的有趣,答的好玩。
低电压输入DC/DC,有安规电容什么事?:L

网友J:
度娘没有这里专业

度娘中有此专业,只是专业划分太细,一般人不知道叫什么专业,所以哪里谈不上能找到它。

网友K:
安全电压范围内不用考虑安规问题,因此不需安规电容。

网友L:
在断路上加隔离电容会些漏电的。一般都不会用到的。

网友M:
首先,安规电容分为X电容,和Y电容。你首先要去了解这两种电容分别的作用和用法。Y电容也有两种用途,第一是接在输入端共模电感后,两个X电容的中心接头,另一端对大地。用于对大地旁路共模噪声信号。此中的X电容的作用也是这样。另一种Y电容是接到原边正极或底线,与副边地线之间,用于消除变压器初次间因漏感而引起的震荡(谐振波),从而遏制变压器产生高频噪声,以改善EMI和RFI。
我猜想楼主关注的是直接接到电源输入端的那个安规电容,这个电容也是X电容,是用于旁路电源输入线上所产生的差模噪声信号,使差模信号在输入到电源前,经过该电容直接泄放掉,以防串入电源电路而产生干扰。
还有,安规X电容一般的耐压都是275Vac,为什么要这样确定呢,那是有一定的含义的。楼主你自己好好分析一下吧。
在你知道安规电容的作用后,就不难判断是该用,还是不需要用了。

网友B:
安全电压范围内不用考虑安规问题,因此不需安规电容。
引用 网友K:

这个可别乱说,并非如此,安全电压供电也可能存在安规问题,不需要安规电容和没有安规问题并不能等同,安规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例如燃烧也可能是安规的一个测试项目。

网友J:
不需要安规电容和没有安规问题并不能等同

姜还是老的辣。

网友N(2016-06-30):
我看的WRA2415的资料上就有这个CY,24转15V的。不知道是不是有用?!老司机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