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车窗防夹控制算法相关资料

楼主(2012-09-06):
如题,最近在玩车窗电机控制,需要防夹,通过检测电机实时电流的大小来判断是否被卡再做相应的处理。实际调试发现在正常的开关窗的过程中电流的走势波动比较大,难以实现!希望做过相关应用的能够提供的资料或参考意见·

电机为DC12V直流有刷电机,图为实际电机工作电流测试电路

网友A:
自动车窗防夹并不是测量连续的电流,只要设定好一个堵转电流阀值,然后检测电流是否超过这个阀值即可,超过这个阀值则视为被夹了,马达反向转动让车窗弹开即可。 那个电机都是直流电机,直流电机在换相时,电流波动比较大,假设以直流有刷电机为例:

如示意图这样检测比较简单(只是示意图,具体你可以再调整),当然,这样检测一点小问题,那就是检测因为电容的纯在会有一定的滞后,这就要看你是否能接受这样的滞后了,如果防夹电流点设置合理,这种滞后也是可以接受的。

以上这个示意图,是我曾经在一个自动窗帘控制器上实验过的。

楼主:
软件上我是待电机启动一段时间后测试出电机的额定工作电流,再实时测量电机的实时电流,如果电机的实时电流高于额定电流的N倍,则认为被卡,电机反转、停止,再启动...

网友A:
软件上我是待电机启动一段时间后测试出电机的额定工作电流,再实时测量电机的实时电流,如果电机的实时电流高于额定电流的N倍,则认为被卡,电机反转、停止,再启动... ...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位置**的话,则启动时可以反向先转一点,然后再正向转动。

但显然,我们做这些东西的时候都要做位置**的,可以用光电编码器,也可以用转过的时间来**,如果检测到上次**的位置距离安全位置还有一段距离,则可以直接启动,否则可以先反向转一点,然后再正向转动,在正向转动时,避开启动时间即可(一般电机功率不大的话,200ms即可)。

网友B:
车窗防夹没做过   上楼楼主提得方法学一下   以后可能用到   很感谢   谢谢

网友C:
这里都是基于一些经验值的. 再实际应用中, 会有很多变化, 温度和位置对负载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这个方法比较粗糙.
更精确的方法是基于位置**和速度检测的, 相对准确度会高些.

网友A:
这里都是基于一些经验值的. 再实际应用中, 会有很多变化, 温度和位置对负载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这个方法比较粗糙.
更精确的方法是基于位置**和速度检测的, 相对准确度会高些. ...
引用 网友C:

车窗防夹一般都不需要太准确的连续位置**和速度检测,只要记住极限位置就行了。

楼主:
极限位置?不解!我在的两端即完全开启和完全关闭位置都安装有限位开关,当仓门处于极限位置时测得的电流是为零的,通过这个来判断是否到达顶端!

网友A:
极限位置?不解!我在的两端即完全开启和完全关闭位置都安装有限位开关,当仓门处于极限位置时测得的电流是为零的,通过这个来判断是否到达顶端! ...
引用 楼主:

1、在很多场合都是没有这两个限位开关的。
2、限位开关也会损坏,或生产不良造成无限位信号,所以不能完全依靠限位开关来限位。
3、即为确保限位开关不会损坏且生产没有过错,但限位开关一般**距离极短,当线速度超过**动作距离时,限位开关会形成快速到位并硬性挤压状态,会加快限位开关的损坏,所以一定做要位置**,当判断快到两个极限位置时,要降低PWM占空比以降低马达的转速,这样能形成缓慢挤压限位开关的作用,如果限位开关损害,则也能很短距离内让马达停下来,然后在内部结构上给一定回旋空间,这样就能保证非常高的可靠性拉。

网友A:
做产品不要理想化,不要把各种器件当成理想的,永远不坏,成本不高,能多几个措施那当然是应该加上的。

楼主:
1、在很多场合都是没有这两个限位开关的。
2、限位开关也会损坏,或生产不良造成无限位信号,所以不能完全依靠限位开关来限位。
3、即为确保限位开关不会损坏且生产没有过错,但限位开关一般**距离极短,当线速度 ...
引用 网友A:
感谢ye斑竹,上面提到的这几点确实没考虑到,在软件上要多加处理!我的限位开关是直接切断电机电源的,到时候试试是否会对限位开关造成积压!
通过时间的**来对PWM的占空比进行调整这个不错~试试

网友D:
要用到单片机和霍尔元件以及高速数据采集系统,测试波长和频率,要想不用行程开关,程序方面是有些复杂的,可能大家在这方面还需探究一下。

网友E:
电流测试时比较好,考虑电流变化,,堵有个电流升高过程,以及稳定过程

网友F:
TMD,我就有一次差点被...当时真吓一跳,电机的劲真TMD的大。。。

网友G:
那是因为经过减速机构的……功率恒定的情况下,速度越低劲越大

网友H:
也可以换一个角度,你那些不可靠的东东根本就不需要:传动加个摩擦片,恒力矩;利用丝杆升降,超过行程的部分丝杆的螺纹车掉变成光杆。统

网友A:
也可以换一个角度,你那些不可靠的东东根本就不需要:传动加个摩擦片,恒力矩;利用丝杆升降,超过行程的部分丝杆的螺纹车掉变成光杆。统
引用 网友H:

这要看车窗里面有没有那么多空间,如果有空间的话,肯定没人愿意用堵转这种方式。

网友I(2022-12-12):
专业汽车车窗、天窗、尾门防夹算法标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