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检测 ,储能,完成瞬间数据保存。高手请教

楼主(2012-09-06):
电源系统 :交流13.5AC (整流滤波) 18V DC  (7812)  12V DC   (1117-5.0)  5V DC

检测:
方法一:直接检测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平,下降一定幅度后产生信号给单片机中断引脚
方法二:整流前交流信号经光隔后形成50HZ脉冲,检测该脉冲方法:
                     方法一:该脉冲接入看门狗芯片,掉电后看门狗产生的复位信号接入单片机中断引脚。

                     方法二:该脉冲直接接入单片机IO口,由单片机直接分析50HZ脉冲的丢失,分析方式:
    1. 软件:软件不停查询IO口电平
    2. 单片机是否存在检测50hz脉冲丢失直接产生一个中断信号的机构。
储能:
方法一:电池
  不考虑

方法二:超级电容
  接入位置:如果接入5v电源,是否存在上电瞬间ADS1117-5.0电流过大问题,是否存在掉电后由
  于电容存在给ADS117-5.0倒灌电流问题。
方法三:普通1000Uf电解电容
  容量是否够,接入位置。
问题:
问题一:检测 如果用看门狗芯片,有没有20ms-50ms不喂狗就产生复位信号的芯片。
问题二:单片机有没有自动检测脉冲信号丢失并产生中断的机制。
问题三:超级电容应接入18V DC位置 还是接入 12V DC 还是接入5V 位置,为什么。
问题四:是否存在上电电流过大问题,掉电电流倒灌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第一种方法不太好,有一些额外麻烦的事情需要处理。
检测那个12VDC不更直接吗?

检测到12VDC低于9V后则视为即将掉电,此时启动掉电保护即可。

楼主:
主要时考虑检测越靠电源端,就越早检测到,为掉电保护操作争取更多时间,如果时间足够,接12V可能更稳定一些吧

网友B:
1. 检测端接12V较好:
这是检测突发状况用的,必须准确无误报,否则会影响正常状况的工作。

2. 超级电容应接入5V:
要保证12V掉电后,要保证5V继续供电,MCU才有时间存储数据。

网友C:
如果对时间要求严格还是检测交流脉动电压吧,全波整流可以在10-20mS检测到,弄个三极管整形触发中断计时即可 ,超时后先保存还是先停止大电流设备就看你的了

网友D:
可以检测第一级整流输出,用二极管隔开大电容滤波,用个小电容平缓一下即可,这样检测门限最灵敏,另外楼主在较高的压差下采用线性稳压电路,如果输出电流较大,效率会较低,也会影响电源的后备时间。

网友E:
可以在5V加1000U的电容,但是存数据好像时间不够,可以通过串口传数据到电脑上

网友F:
4楼正解,我们一般判断电压跌到70%时候视为掉电,你将检查点接到12V,电压定义为9V,小于9V就给MCU中端,让MCU去保存要保存的数据。如何判断他电压跌到9V了这个电路比较简单,很多方法你懂得。当然超级电容接到5V,视数据保存时间来定义电容的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接入超级电容时,为防止电流倒灌到ams1117,是不是还要加如几个二极管呢?,导致5v供电下降为4.3v,这是必须的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谢谢,

接入超级电容时,为防止电流倒灌到ams1117,是不是还要加如几个二极管呢?,导致5v供电下降为4.3v,这是必须的吗?
引用 楼主:

可以设法吧1117的输出电压太高到5.5VDC左右,这样接一个二极管1N4148后,也还有近似5V的工作电压。

这一般是应该要加的,防止后部的大电容反向对1117放电。

网友G:
用低压降的二极管,1N5817之类的。掉电可以用MAX708之类的监控电路,接2个电阻分压,很可靠。

网友H:
我一般是检测AC,AC20毫秒没变法就为掉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