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按键双击一般以什么时间参数为宜?

楼主(2012-09-06):
做一个移动电源的按键判断,,要分单击和双击,那双击中两次按键在多长时间内发生为好?

网友A:
这个一般是经验值,可这样判断:连续两次击键间隔时间超过600ms,则视为单击,否则视为双击按键。

有的按键行程特别长,或者按键特别大,或者是给老年人使用的产品,这个时间可以放长一点,这个需要根据你产品实际的情况进行确定。

楼主:
就是想知道大家的经验值,比较懒,不然可以自己做一个电路用示波器抓。看了一个匠人的**,说是700mS

网友B:
取决于按键和不同人的习惯。
如果想提高适应性,可以弄 快、中、慢的几种方案。

网友C:
大约百毫秒的数量级 选择几组参数  然后实践一下看看手感

网友D:
一般间隔400-500MS左右。

网友E:
我基本都是500ms

网友F:
我一般使用200ms,去抖动时间一般使用30ms。如果按键质量不太好,时间可以加倍。

网友G:
200左右吧

网友H:
做成可调的参数,这样比较方便,不同人不同的速度习惯。

网友I:
取决于按键和不同人的习惯。
如果想提高适应性,可以弄 快、中、慢的几种方案。

同感。

网友J:
可调会增加使用难度吧,。

网友K:
这只是一个经验值,自己试试操作是否方便.

网友L(2015-04-29):
有没有碰到双击偶尔变点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