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AR编译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12-09-06):
刚开始用STM32,在使用IAR进行编译的过程中出现下列提示,不知道怎么解决,求高手帮忙。
Internal Error: [CoreUtil/General]: Access violation (0xc0000005) at 004E89B5 (reading from address 0x0)

网友A:
这种错误没怎么见过。
LZ关闭IAR EWARM,然后再重新打开试试。

楼主:
试过了,不行的,好像就是程序和IAR设置的问题。

网友A:
刚开始用IAR EWARM,建议直接从它带的STM32的例子 开始,先编译、调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自己的方式改。

网友B:
应该是设置问题,可以参照别人的设置再。。。

网友C:
重新配置和建立工程试一试

网友D:
我以前遇到问题都是重新建立工程就解决了

网友E:
找个例程编译下看看还会出错不

楼主:
例程都不会出错。就是做自己的程序的时候,加上一段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F:
你加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