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位帮我看看kit3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2012-09-06):
各位,我用PICkit3调试PIC16F1937,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突然不能用了,显示下面一条警告
Target Device ID (00003fe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2380).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外围和昨天的没改过
另外,发现PICkit3不插在目标板上的时候,目标板电流只有13mA,插上后变成105mA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正常,昨天能用的时候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A:
检查目标板有无问题,例如某部分短路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了几遍,确认没有短路,目标板和昨天的比,什么都没有动过

楼主:
我又换了一块目标板,前几天用过的,还是出现上面的警告

网友A:
检查MPLAB中设置的芯片型号是什么?和目标板上的实际型号是否一致?

网友B:
芯片选错了,若你没有选错,则是芯片焊错了

网友C:
看看是不是选带电烧录了啊。

楼主:
5# yewuyi 芯片没设置错,也没用错,前一天还能正常的烧录,过了一天就成这样了

楼主:
我用的是外部供电,肯定要带电烧录了
改用内部供电,也不能烧录
改用MPLAP-X,也不行,原来用的是MPLAB V8.80

网友A:
保证连接正确的情况下,换个板子试试,如果不行,换个KIT3试试,如果还不行,那只能是MPLAB哪里设置错了。

楼主:
估计是KIT3坏了,我换了2个板子都不行,又换了另一个产品用的是204,也烧不进去

楼主:
问题解决了,真是KIT3坏了,换了个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