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分立器件TTL转232的问题

楼主(2012-09-06):
下图是一个UART TX TTL点平转232电平电路
想请大家讲一下原理,我看了半天也没看清楚PWM(100KHz)是干啥用的,负电压如何产生

网友A:
C31放电时向C28 C30充电,形成负压吧。

楼主:
晓得了,C31在半个PWM脉冲里给C30充电,C30左边一直是负电压,TX为高的时候,232端由R13输出低电压。
TX为低的时候,232端由Q2输出+5V。
搞清楚就先布板了,不过不知道低电压能到多少,这种232能传多远

网友B:
理论上将, 可以产生PWM 峰峰值-2*0.7V 的电压. 但是其实效果很差.
不过这个电路也许未必要这个 PWM . 因为串口2脚内部本是就下拉到负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