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PC13、PC14、PC15如何设置为输入

楼主(2012-09-06):
STM32的PC13、PC14、PC15如何设置为输入?按照一般IO口设置方法,将PC13和PC15设置为输入方式正确吗?还有其他需要做的吗?

网友A:
看了一下书册,PC13的引脚要在备份控制寄存器(BKP_CR)的BIT0位将TAMPER引脚作为通用IO口使用,没试验过,不知正不正确

网友B:
对于STM32F1,这些JTAG引脚需要进行remap后,才能作为GPIO来用。
ST提供这方面的例子,试验下来是能用的。

楼主:
2# 伐多2011 谢谢,我已经试过了,上电可以按照一般方式初始化,我是用的位段区读取,结果把位段区的地址搞错了,所以导致读取老错,呵呵

楼主:
3# IJK 谢谢,我已经试过了,上电可以按照一般方式初始化,我是用的位段区读取,结果把位段区的地址搞错了,所以导致读取老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