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叠层参数影响大不

楼主(2012-09-06):
新按样板画了一个BGA封装,4片DDR2的链式结构的板子.
作板时没有考虑叠层参数,作出来后,发现内存跑266M时都不够稳定,样板是跑400M的,线长,线宽都是按样板约束作的。
在266MHz时,阻抗影响大吗?还是有其它可能?

网友A:
多重因素  叠层参数当然也有影响

楼主:
那么从BGA芯片出来,位置不满足差分间距,是按单端50ohm的宽度走的,还是按差分宽度呢

网友B:
多种因素,叠层参数、PCB材料差异、焊接可靠性。

楼主:
"多种因素,叠层参数、PCB材料差异、焊接可靠性。"
焊接应问题不大了,毕竟有时还能工作一段时间,说明所有焊盘都是焊上了的,不工作与振动也无关

网友C:
影响还是有的
我有一次去做四层板时没做板层间距要求,结果一家默认是23层近,12与34层远,一家默认是12与34层近,23层远,导致一家的有问题,一家的没问题。
特别是对阻抗匹配的影响很大,一般画DDR2的线长、线宽的约束是跟板层间距和铜箔厚度相绑定的

楼主:
重新投板了,期待有好结果

楼主(2013-01-15):
项目拖拉地搞了很长时间,日前终于稳定了.
感谢诸位.

网友D(2013-03-25):
怎么搞稳定的,期待公布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