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精密全波整流电路输出波形疑问

楼主(2012-09-06):
附件是两个经典的运放整流电路
输入1K HZ  1Vp正弦波
为什么输出的蓝色波形效果会不一样,一个是已经得到滤波几乎成一直线,一个为半波正弦,我把两个图的R6断开去仿真,得到的输出是一致的。
  麻烦大侠解答下...

网友A:
lz还没把原理吃透,第一个图由于运放输出加了个电容,充放电时间常数比较大(200K的电阻啊,可不小),所以一旦电压充上去就下不来了,第一个图不要加电容,后面加个跟随器就行了

楼主:
那请问下,如果如第二个图那样出来的蓝色半波,后端加什么样子的滤波器才能滤成一直线呢?
谢谢了。

网友B:
都说了  时间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