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做个MP3,用手机电池供电的,想问问TP4056的R1和R2

楼主(2012-09-06):
如题目所说,R1和R2的值如何确定,有没有典型值的,没有的话能给个详细点的步骤如何确定手机电池内的热敏电阻,还有就是我想我的MP3平时用的是电池供电,但当电池没电时插上MINI_USB线能切换成用USB供电而电池就开始充电。

楼主:
求大神指教!!!!

楼主:
文档里说的查电池手册或通过实验测试,额。。。请问电池手册到那查???实验测试怎么做???实验测试难道就将电池的温度升高到自己想要测的温度然后用万用表测电阻???

楼主:
手机电池的电池手册谁有,有点话能个链接给我看看吗

楼主:
还有我想知道的是手机和那些手持设备平时用的应该都是电池供电的,当把USB线插上后应该就变成了用USB供电了,而电池就不再供电转为充电状态,但当USB线拔出后就又变成了电池供电。。。请问这个状态怎么实现????

楼主:
请教大神,大神在哪???为什么都不在的呢???

网友A:
手册找电池厂家要。。。
到阿里巴巴,淘宝找批发电池的商家要。。。。
看看度娘有没有。。。。
实际测,想办法改变电池环境温度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