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这两个电路的MOS管管压降相差这么多

楼主(2012-09-06):
只是电阻的位置不同,为啥MOS管管压降会不同?电阻在S极的时候电压最大才2.4V

网友A:
因为下面的图是射随输出,最大输出=Vg-Vgsth

楼主:
我按第一个电路搭的时候为啥测得D极最大值为42V而不是45V?也就是MOS管不导通还有压降

楼主:
又发现把1K电阻换10K时Vds最大才33V

楼主:
把MOS管换成1N60就能输出最大45V了,估计是2N7002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