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 语句这么写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2-09-06):
ADI, IO, os, ST, TE
最近在看一个协议栈的代码,代码如下:
  uint8_t      radioState = MRFI_GetRadioState();
  uint8_t MRFI_GetRadioState(void)
{
  return mrfiRadioState;
}

请问,这么写的好处在哪里?

网友A:
带返回值的函数都是这样写的。不存在什么好处和坏处,书写格式必须是这样的。

网友B:
如果这个mrfiRadioState是个多个文件都可能用到的全局变量,我也会这样写。
原因是可以讲mrfiRadioState改为static形式了。这样mrfiRadioState就只在一个文件中使用了。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如果不是,那估计就是作者的习惯吧。你这个变量恰好是个状态,可能他习惯把状态弄成这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我估计9成就是这个情况。这么写的好处应该在于此了,全局变量是static的,防止其他文件的函数直接访问该变量。这段代码出自于simplicitTI的协议栈代码

网友C:
尽量减少全局变量,模块化编程多这么干
一般模块会开放接口函数及数据结构,而不是开放全局变量

网友D:
相当于把变量封装起来了,有点面向对象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