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伏充电的问题

楼主:
如图,我的太阳能充电电路。光伏板输出的电压标称是36V,蓄电池是标称是24V。他们之间仅通过一对MOS开关管连接。若用光伏板的输出对蓄电池充电,肯定不能直充的。MOS管必须工作在PWM方式下。我的问题是:现在理不清楚蓄电池电压、光伏板电压(会随光照强度而变化)、PWM占空比三者之间的函数关系,望高人指点,谢谢了!

楼主(2012-09-06):
因为我看到有很多光伏控制器是这样设计的。标准的充电器电路应该是恒压或恒流电路,电路会复杂一些。而这个电路就很简单了,考验的是程序如何设计了

网友A:
PWM占空比越大,MOSFET这边功率就越大,电流能力就越强

楼主:
网上有人说标称36V的太阳能板因为内阻高,接上蓄电池后电压就会被钳位。现在手头上就缺个太阳能板,也不知道它具体的电压范围如何。

网友B: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 最主要的关键点: 电池的充电特性.
电池的不同充电阶段, 要求的电流不同, pwm 也就不同了.

网友C:
用两个MOS管是用来切断导线的 但是我没弄懂是怎么恒压或者恒流的?楼主的图是全的吧?

网友D:
楼主的思路不对,应用开关型恒压充电。
硅光电池的输出不稳,内阻也较大,想取得良好的效率必须使用设计合理的开关电源变换电路和充电电路,不是这么简单的电路可以搞定,用PWM法需要数字控制回路,难度反而较高,成本上也不合算。

楼主:
我手上是有蓄电池的充电特性曲线图。但是电路中没有充电电流的检测电路,只有电池电压和光伏板电压检测。就是说要如何根据以上两个电压判别出任何时候PWM波的占空比。

网友E:
最主要的关键点: 电池的充电特性.
电池的不同充电阶段, 要求的电流不同, pwm 也就不同了.

就这个。再加上一些保护措施就更加好了。:)

网友E:
因此需要添加一些电压检测、电流检测,及温度检测。

网友F:
光伏输出电流跟光强有关,最大电压跟串联级数有关。

楼主:
现在电路已有电压检测和温度检测,唯独没有充电电流检测。如果增加充电电流检测的话,在恒流阶段通过控制充电脉冲的占空比来保持充电电流的稳定(当然只是平均电流)。而在恒压阶段同样通过控制充电脉冲占空比来稳定充电电压。以此来实现恒流、恒压充电。

楼主:
可是以现有的电路结构的话,增加充电电流检测比较难办。如果只是检测光伏电压和电池电压呢?能否实现恒流充电?

网友E:
电流检测是个基本的电路结构!
不管是低端检测还是高端检测,或者开关控制方式下的电流检测。

网友G:
很明显,这个是太阳能充电控制器的PWM控制部分,LZ要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现在我的PWM周期控制在0.1秒,也就是频率为10Hz。我想PWM频率理论上应该是越高则充电效果越好,但高不上去了,因为需要实时检测蓄电池电压(在MOS管断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