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楼主(2012-09-06):
电路板上那种白色的耐高温的那种小插座叫什么插座

就是耐高温的那种,受热后会有点焦黄,但不会化的那种,大家都见过的

网友A:
我们喊白色插座2*2.54,后面就是两脚之间的距离。专业名字还没有细想过。

楼主:
就是这个   叫什么???

网友B:
似乎没统一的叫法,知道的叫法有:
中文:接插件、电源座子(公)、卧式针座;
英文:Socket、connector;

楼主:
回复 网友B:
蛋疼,找了很久就是找不到个标准命名,谢谢你们了

楼主:
:lol 谢T叔 6# tyw

网友C:
呵呵,T叔真是百科全书!

网友D:
这种座子不同公司产的命名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