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程序版本号

楼主(2012-09-06):
我用的是dsPIC30F6010A,程序是用C语言编的,现在将程序的版本号加入的程序中,使程序下载到芯片的flash后,程序的版本号在整个程序的最后面(不是flash的最后单元),请教应该怎么做?多谢赐教!!

网友A:
其实犯不着那么纠结,版本号就可以看成是个表,放哪里都行,实在要放后面,就放后面就可以了。要定地址就写个地址伪代码。

网友B:
创建CONST变量,指定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C:
作为版本信息, 通常会有特别地址的信息, 如果确实有这个要求, 看看编译器里有没有支持规定地址的指令

网友D:
如果只是这一次需求,并且源代码已经完全确定,则可以使用地址绝对定位的方式指定。

个人认为这个要求确实没啥意义。

网友D:
作为版本信息, 通常会有特别地址的信息, 如果确实有这个要求, 看看编译器里有没有支持规定地址的指令
引用 网友C:

定义一个常量,并且对这个常量进行绝对地址定位即可。

网友D:
如果是为了看HEX时能快读出程序版本的话,则可以放到MCU的ID空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