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P怎么擦除STM8?

楼主(2012-09-06):
选择了Read Out Protection On, 再次烧录提示保护,选择“Erase device memory before programming (when available)
也没用,现在程序更新不了,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擦除?

网友A:
提示不准确。
Read Out Protection 后,如果还要烧录,就先重新烧录option bytes[要取消Read Out Protection ],然后正常烧录 即可。

楼主:
提示不准确。
Read Out Protection 后,如果还要烧录,就先重新烧录option bytes[要取消Read Out Protection ],然后正常烧录 即可。
引用 网友A:

验证可用,这跟绝大多数MCU不一样嘛,一般都是擦除后FUSE也恢复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