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和LED到底有什么区别,求高人详解!

楼主(2012-09-06):
(无正文)

网友A:
材料不一样,一个是有机物一个是金属,导致原理及其他特性不一样

网友B:
在百度里面一搜就出来了

网友C:
LED:Light Emitting Diode,发光二极管。
OLED: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splay,有机发光显示器。

OLED和LCD也就是液晶很相似,但有所不同,OLED无需背光灯,采用非常薄的有机材料涂层和玻璃基板,当有电流通过时,这些有机材料就会发光。而且OLED显示屏幕可以做得更轻更薄,可视角度更大,并且能够显著节省电能。但有机发光显示技术还存在使用寿命短、屏幕大型化难等缺陷。

LED应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LED单管应用,包括背光源LED,红外线LED等;另外就是LED显示屏。

网友C:
说的直接点吧       用的材料不一样     LED用的是金属材料,而OLED用的是有机物材料;OLED更先进些,它不用灯光照射就能自主发光,对比度更好些,平时用的LED是要有背光灯照射才能看到东西的 ...
 OLED和LED只差一字      但实际上两者描述的是完全不同的事物。我们都知道液晶面板是通过背光源发光,通过液晶分子的折射而产生各种不同的颜色的,液晶分子自身不能发光,而LED则仅仅指的只是背光源。而OLED则自身能够发光,因此不需要背光源。

网友D:
哈哈,3楼正解

网友E:
业内人士出来解释下,OLED也像高亮白光LED一样伤眼睛吗
我看驱动之家那帮家伙BS韩系OLED显示屏的时候,就说绿色OLED发光效率高,所以为了高亮度,他们的OLED绿色占了主要的分量,为了调光花了好多心思,又说小屏幕都调了那么长时间,大屏幕只是在展会上炫一下而已。
接着另外又说有人说,韩系的OLED是白光OLED加滤光镜做的……

网友F:
iphone 5用的就是oled

网友G:
韩国三星在欧洲丢了的那种电视机吧

网友H:
一般来说的LED是指LED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