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层板过孔的问题

楼主:
第一次做4层板,今天拿去加工。加工厂家反馈称过孔有问题做不了。 过孔起始层如图。加工厂说的是中间两层到底层的过孔不能做。请问是不是这样的呢?另外多层板的过孔难道只能是1-2、1-3、1-4.. 这样打吗?不能2-3、2-4吗?

网友A(2012-09-06):
和厂家工艺有关系    换家吧

楼主:
厂家说的是像1-2  1-3  1-4 或者1-2  3-4  这种可以做。如果是1-2  2-4 这种做不了。如果我按照1-2 1-3 1-4来做的话,从3到4有连线的话,是不是只能3-1-4这样走线了?

网友B:
只能换工厂。

网友C(2013-10-23):
就四层板而言,在设计时,可做盲孔(1-2,3-4)或是通孔 (1-4),这是常见的做法,且盲孔成本高于通孔;
而1-3或埋孔(2-3)的做法大多厂家做不了或不做,而能做的成本同样更高;

老板说过,一切设计为了生产,设计出来而生产不了,一切均为白费。还说过:省钱就是赚钱!

网友D(2014-01-24):
引用 网友C:
就四层板而言,在设计时,可做盲孔(1-2,3-4)或是通孔 (1-4),这是常见的做法,且盲孔成本高于通孔;
...

牛,而且有道理

网友E:
我还没做过盲埋孔的板子,都是通孔1-4的板子。LZ先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