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模拟读电子电路的步骤与方法小结

楼主(2012-09-06):
所谓的读图,就是对电路进行分析。通过读图,能够对以后的制作,特别
是生产的过程,能够少走很少的弯路是很正常的。
在分析电子电路的时候,首先要明白这个电路是由几个独立的部分组成的。进而要对电路的每个独
立的部分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分析各个部分的工作原理,功能,以及所达到的指标。这样,到分析整个
电路的功能的指标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大概的底子,分析整体的时候就有的放矢了。
在分析电路整体功能的时候,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估算,仿真等等。常用的模拟仿真软件有:
multisim,ORCAD等等。有的朋友还用protel仿真,但本人不提倡。
好了,下面讲一下详细的"读"电路的步骤如下:
1、要了解它的用途。也就是要了解这样电路是干什么用的。这对熟悉一个电路非常重要,对分析电路的指标和性能也同样重要。比如:一个普通LED大屏闹钟的电源管理,其性能就肯定比不上手机、数码相机的电源管理那么严格。指标也没有那么高。
2、化整为零。将所读的电路分解。要分解为有独立功能的若干部分。空间要分为几部分呢?这要看那个电路的复杂程序和各位读者所掌握基本功能电路的多少有关了。一些电路可以进行若干次分解的。比如:手机电路一般可以分为:电源管理,LCD驱动,外部存储,射频,照相,语音模块等等,此外还有UART、USB、SIM卡、多媒体卡等接口。而语音模块又可以细分为受话部分,放大部分,等等。这些电路一般是有一定规律的。比如:运放一般有输入级,中间级,输出级,集团电路等几个部分。串联型稳压电源一般都有调整管、基准电压电路、输出电压取样电路、比较放大电路和保护电路等部分。
3、分析功能。将电路分好块后,我们要分析每一块的电路功能,它是确定整个电路功能和性能的基础。
4、纵观整体。首先将每部分电路用框图表示,并用合适的方式(文字、表达式、曲线、波形)扼要表述它的功能;然后根据各部分的联系将框图连接起来,就得到了整个电路的框图。这样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各部分电路是如何相互配合来实现整个电路的功能。
5、性能估算。对电路每个部分的定量估算,可以得出整个电路的性能指标。从估算过程中可以知道每一个部分电路会对与它相关的电路产生什么影响,为调试电路作好准备。

网友A:
多谢楼主总结,读图是最基础的一步

网友B:
谢谢,很好的实用资料,加强学习中。顶一个

网友C:
方法很简单,
1 记住基础元件的基本特性(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MOS管)
2 从最基本的电路学起(滤波,放大)
3 实际操作电路(应用一些测量仪器,万用......)

网友D:
我一般是先从左到右,从电源地开始读

网友E:
读图方法阅读电子线路原理图的能力是电子技术工作人员的一种基本能力。方法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F:
4楼说的很经典啊,简单说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