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问题

楼主(2012-09-06):
(无正文)

网友A:
必须是GND啊,信号的参考平面不都是GND嘛

网友B:
TVS 是用来保护其他器件的,当然要并在信号工作地上了

网友C:
从推荐原理图上来看应该是接到GND的
不过我也有同样的疑问,既然TVS是接GND的,那它保护的时候不就把静电都释放到GND上的吗,不是应该释放到PGND上才对吗。
如果是考虑参考平面的问题,GND和PGND也是等电位的啊
希望有高人答疑

网友D:
应该是 GND, 它是保护信号线. 那么吸收浪涌到 GND 是必然通道. 如果 GND 是浮地, 那么通过 TVS, GND 的电位就钳位到浪涌上, 从而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