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层板的问题

楼主(2012-09-06):
zxq1234508发表于 2012-9-6 16:05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编辑 订阅 收藏 分享 评分

楼主: 请教4层板过孔的问题, 加工, 多层板

网友:
过孔起始层如图。加工厂说的是中间两层到底层的过孔不能做。请问是不是这样的呢?另外多层板的过孔难道只能是1-2、1-3、1-4.. 这样打吗?不能2-3、2-4吗?

网友A:
贴图才知道啊!非常复杂的板吗?还打盲埋孔。2-3,2-4是可以的。但你这板这样做会比较贵。因为有不同的阶。你看看书吧!

网友B:
盲埋孔,层与层是要对称打的,四层板,从第一层打到第三层是不行的

网友C:
这个工艺确实没几家能完成。
建议还是打通孔吧!

网友D:
设计前不了解PCB板层结构怎么行呢。
你要这么设计,也可以,有专门的可以加工任意层的PCB板厂,但是价格很贵的,Iphone会采用。
一般是对称设计。
对于4层,过孔有:
1-4 通孔
1-2,3-4 激光孔
2-3 埋孔

网友E(2013-03-07):
一般做通孔会便宜.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设计前不了解PCB板层结构怎么行呢。
你要这么设计,也可以,有专门的可以加工任意层的PCB板厂,但是价格很 ...

对称设计是什么意思?

网友G:
多层板盲埋孔不要交错最好   有的厂家做不了

网友H:
有没有好心人仔细讲解一下啊,还没画过四层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对称设计是什么意思?

对称设计,就是板层结构上下是对称的,比如1-2孔、3-4孔、2-3孔,孔和层厚都对称,板子不容易变形。
比如1-2厚度等于3-4层厚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称设计,就是板层结构上下是对称的,比如1-2孔、3-4孔、2-3孔,孔和层厚都对称,板子不容易变形。
...

又学到一点知识,谢谢了

网友I(2013-07-06):
最近导师让做个四层板,奈何无人能指导啊,俺苦逼滴自己摸索啊~~~元器件灰常多,电源各类也多,DSP……唉

网友J(点评):
pcb转成pdf文档发过来帮你看看

网友K(2013-09-05):
引用 网友I:
最近导师让做个四层板,奈何无人能指导啊,俺苦逼滴自己摸索啊~~~元器件灰常多,电源各类也多,DSP……唉
...

我可以帮你做,免费的。加Q392247168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最近导师让做个四层板,奈何无人能指导啊,俺苦逼滴自己摸索啊~~~元器件灰常多,电源各类也多,DSP……唉
...

我可以帮你做,然后你去和别人比较,谁的好用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