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

楼主(2012-09-06):
(无正文)

网友A:
要求的输入电平不同
HC是CMOS输入电平
HCT是TTL输入电平

网友B:
是的, 最关键的区别是输入电平类型不同的, 不要随便混用.

网友C:
2楼所言正确

楼主:
怎么区分哪些是CMOS电平,哪些是TTL电平?
有些模块是5V的,有些是3V的,什么情况信号是直接可以连接的,哪些情况是要通过电平转换连接的?

楼主:
大家帮忙解答下吧,急啊!

网友D:
看DATASHEET啊,上面写的挺清楚

网友E:
:D 现在流行用:www.360so.com

网友F:
我也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3V芯片驱动5V芯片的时候用74HCT转换最好,用专业的芯片就太贵了。
   74HCT系列的输入是TTL电平,碰巧和3.3V芯片的输出电平差不多,所以3.3V的单片机输出接个HCT(5V供电)系列的芯片,后面就可以接5V电平的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