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lipse的Sourcery Codebench Lite环境开发c

楼主:
请问有谁用过eclipse+Sourcery Codebench Lite,是这样的我安装了Sourcery Codebench Lite后在工程中就默认添加了3个include的路径,但是像c的标准函数库stdlib.h前面总是有一个?号显示Unresolved inclusion,上网搜了一下解决办法,然后手动添加3个include的路径,?号是消失了,可是编译的时候又出现这样的提示Invalid project path: Duplicate path entries found (/gnssapp_scl [Include path] isSystemInclude:true includePath:C:/ProgramFiles/CodeSourcery/Sourcery_CodeBench_Lite_for_ARM_EABI/lib/gcc/arm-none-eabi/4.6.1/include-fixed), path: [/gnssapp_scl].
我想是不是在工程文件的include路径中有相同的路径产生错误,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大家了先

网友A(2012-09-07):
楼主到他的主页上看看:http://www.mentor.com/embedded-s ... codebench/overview/

或直接找到他们的技术支持:http://www.eswaytech.com/cn/product/product.asp?id=178

楼主:
南哥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在支持时间片轮转的操作系统中,如果有两个高和低优先级的任务,在高优先级里面将任务的优先级改为和低优先级一样,那么程序是会先继续运行原来的“高”优先级一段时间,还是先运行原来的低优先级一段时间,然后再运行另一个任务,还有时间片运行的时间为多少,换句话说一般运行多少代码就切换到另一个任务

网友B:
很久以前用过eclipse+codesourcery,个人觉得还是keil uVision+gcc(各种gnu toolchain都行)好用一些。
3楼的问题,要看那个系统的具体实现了,但一般来说,改了优先级之后,只要系统中没有比本任务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存在,并且本任务的当前时间片没有结束,本任务就应该继续执行。
时间片的大小设置,要根据具体项目情况分析,本身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大小。还有,时间片轮转的调度方法,在一些项目中,看起来好像起了关键作用,但却是系统设计规划不合理造成的,如果经过合理的系统设计,在大多数 RTOS 应用项目中,时间片轮转的调度是没有使用价值的。

楼主:
os20中在main中运行task_delay(时间),是不是main停止运行,运行main中创建的任务,等task_delay(时间)中的时间到又运行main中task_delay后面的程序,这样是不是相当于main是一个最高优先级的任务

楼主:
在os20操作系统中我在main中看到有taskdelay(tick) ,在ucos中我发现main中好像都没有taskdelay(tick)这样的情况,在main中出现taskdelay(tick)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目的,谢谢!

网友B:
各种RTOS的实现策略不同,大多数的实现没有改变main()的作用与性质,也可能有的实现会把main()作为一个任务(第1个任务),而系统的初始化则在main()之前完成。

楼主:
嗯对,main中初始化特别多,那是不是可以把main当成一个较高优先级的任务,祝john哥文成武德,千秋万载,中秋快乐!

网友B:
你要看该系统的相关资料来确定其优先级。

网友C(2015-04-19):
楼主你好!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共享一份Sourcery Codebench Lite给我呢?
我在官网上试了下,MIPS/AMD处理器对应的安装包都可以下载但是ARM对应的安装包不支持下载。
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