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06):
lwip中老出现这种struct ip_addr ip_addr,struct name *name等这种声明和定义,
求教,3x!

楼主:
咋没人回呢,C语言的教材也没有这种用法,哪位好心人告诉我一声哪?

网友A:
struct ip_addr ip_addr定义IP地址的结构体,肯定要某个.h文件中,好好找找。
struct name *name定义一个结构体指针,指向struct name结构变量,好好看看书。

网友B:
(struct ip_addr )是结构体名字 后面ip_addr是该结构体变量。这个应该是一个结构体变量的声明。
后面同理,是指向struct  name 结构体变量的指针*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灰常谢谢!我好好看看,也就是说,结构体名和结构体变量名是可以重名的吧。

楼主:
还以为像C++的构造函数,有什么特殊含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