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板子上走过30A的电流?

楼主(2012-09-0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还要看你用的铜厚啊. 不过30A算是非常大的了.

网友B:
直接线到继电器。30A的继电器应该是直接跟线连接的。

网友C:
最近刚走过,要16mm哦,不过俺是用铜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需要散热么?

网友C:
回复 楼主:
铜排不用散热啊,况且铜排本身就可以散热的

网友D:
为啥要走PCB上,直接接线,这个电流都得用接触器了

网友C:
兄弟呐,我刚画的是电源板,继电器控制程序,带10台电脑。就不清楚了,直接接线可能是正解

网友E:
漏铜上锡,安全保障

网友F:
跑过40A
不过还是用铜线靠谱点

楼主:
用固体继电器,控制管脚飞线了,然后加了个散热片和小风扇。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