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和C振荡的问题

楼主(2012-09-06):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震荡,震荡电流有很多种算法,最简单的就是能量守恒,不考虑线路电阻,那么电容上的能量会转换到电感上,周而复始。

网友B:
如果电感和电容是理想的不存在串联电阻是可以的,
但是现实是不存在的所以是衰减式的振荡,最后由于电阻损耗而逐渐停振

网友C:
4楼+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