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的问题吗(程序架构问题)

楼主(2012-09-06):
首先说明是定时器(程序架构问题)问题

先说明我是用C写程序的。原来我的所有的程序都是这么个框架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设置

       for(;;)
         {
              function_a();
              functon_b();
         }
}

最近刚参加工作发现公司里面的人都是这样写的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设置

       for(;;)
         {
               if(t_100us==1)
               {
                     t_100us=0;
                     function_a();
               }

                if(t_1ms==1)
               {
                     t_1ms=0;
                     function_b();
               }
         }
}

采用了定时器,定时时间不到则不执行相应功能函数,这个我以前自己写的程序比较随意,程序也不是很长,没有这样用过定时器。看到公司的人很多都这样写,刚开始我有些很郁闷,感觉有点不适应。好多原来写的程序,搞的我现在都不怎么会写了,我的软件架构貌似都错了似的,比如一个简单的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我之前写的程序,完全没有用定时器就把可以做6位数码管显示啊。现在加上这个感觉很别扭啊。不知道大家的程序都是怎么写的啊。

楼主:
包括有时候我在网上搜的程序也没见过哪个人这样用定时器啊。不知道大家的程序都是怎么写的啊。

网友A:
不必太纠结,单片机编程针对性相当强,能用就行;
我的框架类似标志位吧
int tim;
while(1){

if(tim == 0)
{
tim = n;
a();
}
b();
wait(##);配合定时器标志位,平常SLEEP
}

网友B:
我感觉用定时器是个好习惯
所谓时间驱动.
优点是不容易受软件的改变而相互影响. 特别是系统一旦庞大起来后. 时间基准响应方式的稳定性相对较高.

网友C:
玩单片机 玩的就是时间  有时间概念就好办了

比如楼主就没有时间概念

t_100us==1

怎么可能实现100us

网友C:
定时器一般定1ms或者10ms

楼主:
玩单片机 玩的就是时间  有时间概念就好办了

比如楼主就没有时间概念

t_100us==1

怎么可能实现100us
引用 网友C:

你还别说,我是真的没有时间概念啊。

楼主:
怎么可能实现100us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100us内,单片机跑不了多少指令吧,呵呵。

网友D:
现在写程序只用RTOS的撸过,再也没有楼猪这样的烦恼了。

楼主:
搞的我现在觉得我以前写的程序什么都不是了,感觉以前写的程序都成一团糟了

楼主:
我感觉用定时器是个好习惯
所谓时间驱动.
优点是不容易受软件的改变而相互影响. 特别是系统一旦庞大起来后. 时间基准响应方式的稳定性相对较高.
引用 网友B:

我看过STM32自带的软件库里自带的程序例子,也没见这样用定时器吧。是不是因为STM32的速度太快了,足够时间跑程序了。

网友E:
第二种框架应该会稳妥点.但是小程序看不出明显区别的哦.

网友F:
4L说的有理,正是时间驱动。时间驱动机制可以一定程度上释放CPU,如果再给每个任务的状态细化一下,就弄成多任务处理了。

网友G:
看我以前发的帖子。

网友H:
hehe,经验啊...都觉得自己的经验是对的

网友I:
第一个是无限制轮询;
第二个是时间片轮询。
哪个好,得根据程序具体是干什么的了。

楼主:
现在写程序只用RTOS的撸过,再也没有楼猪这样的烦恼了。
引用 网友D:

只刷几位数码管也用RTOS吗

楼主:
大家说的都很好:)

网友J:
楼上正解。可以避免一直占用CPU

网友K:
同意16L的意见。

网友L: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RTOS,自己写的吗?:)

网友M:
回复 网友N:
呵呵,在学校写的程序真该否定,勇于接受新知识哈……

网友O:
只想说,你还是学习下公司里现成程序写法吧,定时器的这种用法是最基本的了。

网友P:
基于时间触发结构,楼主可以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Q:
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楼主不必太纠结哪种写法
PS:我也是习惯楼主的写法,TMR做时基,然后在每个任务模块中来处理时间 ^_^

网友R:
时间片的做法,这样做还是很好的,有条理

网友S:
此两种写法 没发现有啥本质区别
对于后者 你把if的判断放到function内 不就跟前者一模一样了么

网友T:
楼主学习一下状态机的概念

网友U:
如27楼所说,两者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如果你的function没有对应的if判断,那就完全一样。

第二种方法强调有些功能只需要以特定的频率来做就可以了(比如不必不停地检测键盘,刷新数码管),这样可以降低一点功耗,实时性能也可能会更好一些,但代价就是程序变得更复杂。

网友V:
不管怎么样,主动规划时间片来处理函数,是个好的习惯。2明显更可取。

网友W:
不用怀疑自己,我觉得你是对的,简单明了,清晰可见。如果像第二个写法的话,有10几个任务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子。只不过,你两个子程序进去以后,要像他一样,玩时间片。

网友X:
分配时间隙,很正常的用法。除此,我一般好似用状态机。

更好的,上OS。

网友Y:
学校里 用的 楼主的 1方法 。 现在用2了 。

网友Z:
说得很好,我同意

网友AA:
公司员工用时间片的概念,楼主的程序也对。

网友AB:
哈哈,各种风格学习了。
说到数码管和按键,我比较倾向给数码管按键单独的一个定时器,并在中断里去扫数码管和按键,
只甩给主循环一个DigitShowData1/DigitShowData2...和Key1Flag/K2Flag...这样的接口。
这样,main函数会看起来清爽很多。

网友AC:
管他 花猫黑猫 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别管程序咋 写,只要完成你产品的功能就可以。 性能指标达到要求。

像我们这市场部 老是追求效果 效果 还是效果  快郁闷死了。

网友AD:
几年前就开始用了,用久了就觉得有问题的 你先玩着

网友AE:
16楼说的有道理

第一个是无限制轮询;
第二个是时间片轮询。
哪个好,得根据程序具体是干什么的了。

单片机本质就是设计时间流   怎样设计合理   怎样干    如果想提升功力   建议将操作系统中关于时间片的概念搞懂

网友AF:
第一个是无限制轮询;
第二个是时间片轮询。
哪个好,得根据程序具体是干什么的了。
引用 网友I:

恩,说的对。
  个人认为在太多时候第二个较好,第一个用在需要实时性强的地方。。

网友AG:
楼主不用疑惑,前一种框架是初学者的写法,后一种是比较专业的写法。  两种的主要区别是后一种实时性更好,前一种程序,大部分时间都在空转,大概90%的时间都在跑延时吧。。。。

网友D:
只刷几位数码管也用RTOS吗
引用 网友N:
当然用,为什么不?

网友AH:
现在在做硬件这一块,好像楼主说的也经历过,以前学的点流水灯都没有用定时器的,现在看起来大家说的有道理,细化程序和有针对性的C语言还是比较合理的,程序长了就会看出来了。

网友AI(2012-12-20):
需要学习的就是第二种,有更详细点的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