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这个产生-15V电路

楼主(2012-09-06):
如图,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接的不对 你应该正常接 然后只在对外引线时将正负颠倒

网友B: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18V的ac滤波后感觉小了一些。7915的输入电压范围好像是18V-35V。
不明白接10欧姆的电阻是要干嘛。。

网友C:
他可能怕7915的功耗太大,用10ohm分担一下,我在论坛里看到别人这么说过。

网友D:
接法是对的,电阻很多余,你实在担心功耗,就把输入电压降下来。

网友A:
哦 查了一下 这个芯片本来就是负输出的  我错误的认为是一般的正输出的

网友C:
也有可能那个18VAC是固定的了。
如果输出100mA,那个7915的功耗实在是太恐怖了,所以他必须解决这个可能的过热问题。

网友E:
这个电路在小负载的情况可以,10R电阻是多余。

网友F:
10欧是怕7915烧掉吗。。。。。。。
建义不要用。。。

网友G:
接法对,参数根据负载计算

网友H:
电阻不能要。
这是基本设计规则,如果要加,电阻后面必须再加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I:
好像不是这样接的吧?就和普通的7805差不多,直接把整流后的正极接到LM7915的输入端,它的输出就是负的。

网友J:
R19应该接在C8之前吧,对电容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