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d+与d-差分线的问题

楼主(2012-09-06):
我想知道主机如果要侦测到设备的话d+与d-之间的电压差应该是多少,正常工作的时候又是多少,现在我在使用am9200,主机不能正常侦测到usb设备,初步怀疑是硬件问题,因为我usb_dp_pup信号有问题,一直都没给出,但是主机有时候就能侦测到usb设备了,有时候又不能,我用万用表测量发现ddp对地电压有2.4v,而ddm为0v,目前我usb_cnx处测到3v左右的对地电压,也就是说下位机设备是可以侦测到usb连接成功的

楼主:
现在我的usb_dp_pup信号有问题是铁板钉钉的,我正在查为啥pio口不能正常给出驱动信号,我想知道如果我正常给出了驱动信号的话ddp与ddm之间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
跪求各位大神莅临指导啊:D

网友A:
虽说有电压差的概念, 但是调试 usb 用量电压差的办法, 基本是解决不了问题.
ddp 2.4V 可能是上拉的结果, 这样看不出是否有数据, 及故障者哪里.
建议楼主:最好上逻辑分析仪或者 USB 分析仪这些专业的工具来调试.

网友B:
差分电压的参数参见USB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