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地和电源地怎么连接

楼主(2012-09-06):
pgnd是电源地还是机壳地?

楼主:
还有这个

网友A:
关注一下,我刚问过相同的问题,但没有明确的答案
你的PGND显然是EARTH就是机壳地
忽然看到你图中的一行小字
当设备为非金属外壳时,靠近接口的电容接AGND处理。
楼下的请注意这一点

楼主:
第二个图中pgnd如果是机壳地的话,那机壳地和电源地怎么连接啊?求各位大哥指点迷津

楼主:
第二个图中pgnd如果是机壳地的话,那机壳地和电源地怎么连接啊?求各位大哥指点迷津

安规电容,叫Y电容连结

网友:
看你的第一副图,
PGND,可能大地,你那三个圆圈应该代表的是三相交流发电机把,如果是,第四根线即为中心线,国标规定中心线接大地(就是我们脚下的地)。这就是为什么绝缘设备在陆地上无效的原因。
AGND,应该是接机壳,然后在接到大地上。来消除干扰和雷击,不过对于防雷貌似没有太大作用。

网友B:
机壳地与电源地通过高压瓷片电容相接

网友C:
看你的第一副图,
PGND,可能大地,你那三个圆圈应该代表的是三相交流发电机把,如果是,第四根线即为中心线,国标规定中心线接大地(就是我们脚下的地)。这就是为什么绝缘设备在陆地上无效的原因。
AGND,应该是接 ...
引用 网友D:

你没看清楚吧,第一个图分明是一个常见的AV接口(左声道,右声道,视频),后面连接低通滤波,端口估计就是那种莲花插头,除了芯线之外,还有地线(端子裸露在外的铜皮部分),属于AGND。模拟电路的参考0电位。
PGND应该不是保护地吧,可能是 power gnd,就是电源地。

第二个图PGND是保护地吧,不应该跟系统地有直流通路,如上楼所言,接个瓷片电容吧或不接估计也不碍事~高压瞬态冲击会通过PGND流向电源插头的地线~

网友B:
如果不接高压瓷片电容,或是屏蔽没有做好,大地与系统地距离太近,打ESD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E:
通过PGND这个名字也可以知道都是接机壳地。
第一幅图人家不是说了,如果不是金属壳,那么电容接AGND;这几颗电容一般是高压电容,如果是金属壳,那么就要接机壳地,做ESD保护;
第二幅图是485串口防雷保护作用,接机壳地可以将高电压泄放到大地,如果你的机壳接大地的话。

网友F:
同意楼上

网友G:
免费提供EMC解决方案咨询,加Q1377908404,平时少在线,周末联系。

欢迎加入EMC群175280273

网友H(2012-10-30):
同意楼上,学习了。。。。。。。

网友I:
我的理解是:第一幅图是音视频接口的电路,PGND可以理解是机壳地,中间与电源地中串了一磁珠是为了做也线上的干扰隔离,避免外部地线上的干扰到主板上。
第二幅图的TVS是为了保护485的,主要起浪涌保护,PGND在这里也就相当于TVS浪涌的放电端。

打浪涌,TVS是抗不住的,一般用压敏电阻。

网友J:
第二个图中pgnd如果是机壳地的话,那机壳地和电源地怎么连接啊?求各位大哥指点迷津
引用 楼主:

机壳地不是电源地。机壳地接三插头的保护地线。电源地不能接到机壳地。

网友K:
机壳地与电源地通过电容相接

网友L(2012-11-30):
现在我知道怎么弄了 谢谢大家了啊

网友M(2013-02-18):
见到一种做法是:将电源地与机壳地通过一个大电阻也一个小电容(高压瓷片电容)并联联接。但不明白如何确定电阻值和电容值。

最好用安规电容比较可靠的,可以短时间工作在超额的埸合

网友N:
电阻是为了限流,电容是为了泄放交流干扰,都是通过实际测试确定下来的

网友N:
是信号地,不是机壳地

网友(2013-09-12):
我的板子大地和电源地之间接了一个1000PF的电容,电源口的浪涌试验过不了,通过验证应该是LVDS视频信号受到干扰了,哪位大侠能帮我分析一下呀,干扰是怎么进去的?万分感谢

网友N:
电源有隔离吗,如果有隔离,后级应该没有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