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运放改变正弦波?

楼主(2012-09-06):
图1

图2

请问,我如何用运放得到图2?

更新:

这个图能否实现?
说明: CT1是电流互感器,它出来的是4V的正弦电压信号,后面第一个运放的电路是把这个信号按照一定比例缩小,
第二个电路是为了把这个信号翻上去,变成图2。
需要注意的是:第二个电路图运放没有接负电压。

网友A:
可以用精密绝对值电路。

网友B:
为什么非要用运放呢,整流不行吗

网友C:
3# chenyongand 整流就没有负半周的电压翻上去的情况了吧?

网友D:
4L , 楼主的图就是精密整流,但是单电源需要轨对轨运费 普通运放不行

楼主:
LMV324就是 轨对轨 运放。 然而,它没有接负电压,那么能 把负半波翻上去吗?

网友:
精密整流电路啊

网友E:
你可以看一下AD8277

网友F:
精密整流

网友G:
精密双向整流可能更准确些

楼主:
看了一下 精密整流, 现在我手头上没有输出为负的电源,只好运放不接负端了。但是能实现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用双电源。

楼主:
单电源 可以不?实现我的要求

网友G:
我觉得应该可以, 就是看怎么实现的电路简单一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