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M遥控车波形疑问

楼主(2012-09-06):
发射频率是27.145MHZ,接受频率不知道那个频段最好?

楼主:
是吗?那我测得最好的频段点是28.5MHZ,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求大家指点

网友A:
你发射是什么频率,接收当然就得是什么频率,你的测试结果未必正确,图中现实的图形说明设计不当,重点查本振和天线匹配电路。

网友B:
楼主这波形????????果然很波...........这属于"胎儿式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