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2-09-06):
请问我想开始学ARM  该学那种好啊

网友A:
项目需要吧,如果没有项目,只是业余时间学,可选资料丰富的书也多的通常型的:如三星的S3C2410、S3C2440、S3C6410都可以。如果有单片机基础,且选把ARM当超级单片机用的,可选STM32,Cortex-M0或LPC系列都可以。

网友B(2013-01-02):
楼主如果单片机的编程能力比较强,可以直接买ARM9的开发板,学习linux应用程序编程。如果单片机的编程能力一般,建议先买基于CORTEX-M3内核的STM32F103开发板,熟悉和练习32位ARM编程。

常见的ARM嵌入式学习问答,设计者和学习者最关心的10个问题:
1.          ARM嵌入式是学习硬件好还是学习软件好?
2.          嵌入式软件和硬件,哪一种职位待遇更高?或者说,在设计中哪一个更重要?
3.        学完51单片机后,想买ARM开发板继续学习,是买ARM7还是ARM9?
4.        到底是学习哪种内核:ARM7、CORTEX-M3、CORTEX-M4、ARM9、CORTEX-A8还是CORTEX-A9?
5.        ARM芯片如何选择型号?
6.        学习ARM主要学习啥?
7.        是先学习基于操作系统的应用层程序的编程,还是先学习基于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的编程?
8.        一定要学习GUI界面设计吗?
9.        买哪种ARM开发板?
10.        电磁兼容号称黑色艺术,请问如何学习硬件设计中的电磁兼容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