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智能窗帘的一些资料啊

楼主(2012-09-06):
(无正文)

网友A:
智能窗帘,其实就是控制电机使窗帘升降,再有个光照的传感器使一天黑或太阳出来时自动控制,呵呵。

网友B:
呵呵,俺有一整套,但是以前给别人搞的,不能给你,另外也别老想着别人给你全套资料,那是不可能的,谁会无偿奉献给你?除非你付出足够的代价才可能。

就谈几个关键点:
1、因为吊绳的线速度随着直径变化而变化,当向上拉到头时,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线速度,所以,你最好用PWM来控制马达的转速,而千万不能用那种固定转速的马达控制,在拉到顶端时,适当降低一点马达转速,以降低吊绳的线速度,防止吊绳因线速度过大造成拉断吊绳。
2、要有简单的位置**,不管是用时间还是光电编码器
3、启动时马达的冲击电流较大,要处理好各种情况下因为启动电流造成的后果,例如:快到顶端时,因为要避开启动电流而造成的后果。
4、吊绳在运行一段时间后,会有变形,要有一个办法来修正这个问题。
5、如果是光电编码器,一定要倍频检测A\B相脉冲,否则连续正传/反转就会造成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