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做的JTAG

楼主(2012-09-06):
(无正文)

网友A:
手册上应该有连接方法吧

网友B:
什么东西啊?怎么打开的文件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C:
还是看看TI或者利尔达给提供的关于JTAG资料的吧,很好的,我就只找那个定义JTAG的

网友D:
JTAG传输线资料在利尔达的手册上由   主要就是几根线的连接次序问题   自己找找资料  到利尔达官网上找    很简单

网友A:
就是个硬件连接的问题,没有很复杂,参考手册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E:
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