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读数据,在线等,一直出错,大虾们,快点吧

楼主(2012-09-06):
我的flash读数据时候,需要2周期,第一周期写命令,第二周期开始读,我读的时候用chipscope看波形,发现读的数据一直是我写的指令,请问谁可以解答啊

inout [15:0]flash_d;
reg [15:0] flash_data;
assign flash_d<=flash_data;

flash_e<=1;//初始条件
flash_w<=1;
flash_0<=1;

if(cnt==10)
begin
flash_e<=0;
flash_w<=0;
end
if(cnt==11)
begin
flash_data<=16'00ff;//为读flash时候,写的命令
end
if(cnt==14)
begin
flash_e<=1;
flash_w<=1;
end

if(cnt==14)
begin
flash_address<=21'h1F8000;
if(cnt==17)
begin
flash_e<=0;
flash_o<=0;
end
if(cnt==18)
begin
read_data<=flash_d;
end
if(cnt==20)
begin
flash_e<=0;
flash_o<=0;

代码没全沾,自己写的,不知道为什么 read_data一直是自己写的命令00ff,我程序开始的时候往读地址里面写了数据了,在线等

网友A:
您赋值后,再也没变化啊。

网友B:
assign flash_d<=flash_data;

assign 赋值 用“=” 比较好吧
看描述应该是 NAND flash
把if语句 和时序贴全 不然时序没法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他这是inout型的如果时序对立面的数据可以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