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请问我的下载器老是提示ERR0R_GET_REG错误,咋办啊

楼主(2012-09-07):
好像有次下载程序的时候,在读取的时候,我在软件里面点了断开,好像现在就这样了基本上要烧2次,才能烧进去,第一次报错,第二次才能写入。
烧录器是 学习板里面带的那种。

好像有看到说要升级烧录器的程序,但是好像找不到低版本的烧录软件了,最新的1.18又不能设置升级烧录器的程序。

不知道有谁遇到没?
帮忙解决下

谢谢了哦~·

网友A:
可参考,是否供电不够,电源,晶振复位电路是否完好

楼主:
谢谢LS提供的信息,我的下载器是可以下载的,就是第一次下载到一半就提示 ERROR_GET_REG 错误,然后从新下载一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