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 10W以内电源方案的选择推荐

楼主(2012-09-07):
我这边用过THX203,有时有坏机退回,主要是炸机。因为是自家的设备用,长时间工作的,想找下更加稳定可靠的方案。成本上没太大限制,只要稳定可靠,比较成熟的。现在想用Viper22来试下,我们不是专业搞电源的,希望能帮我推荐下。
另外如果同时想在AC380V下也能工作,有什么方案的?这样是不是没有单芯片的方案了?一般什么办法实现。

网友A:
杭州士兰微的SD6384可以

网友B:
直接买个现成产品呗

网友C:
这种方案很多,那个IC是内置三极管,可以换内置MOS管的IC,如SP5628,等,如果要在380V下工作,请不要用内置功率器件的IC,可以联系QQ:1907240166

网友D:
你好,我这边有方案,需要的话加QQ515688694

网友E:
很多啊
买两个别家的产品一拆就全知道了,10w以下微功率的,太多。普通反激就行,ncp
或开关管内置的。

网友F:
用UC3842+MOS统统搞定

网友G(2012-10-11):
用PI的吧,你可到PI的网站去找一下,好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