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音量调节问题

楼主(2012-09-07):
由于结构需要要把音量调节电位器用导线拉到3米外的位置,电位器连好后测试噪声很大,这个有好的办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A:
这样显然不行,建议用数字电位器(通过三米外的数字通讯控制)。

网友B:
用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