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中电容问题

楼主(2012-09-07):
请问各位大虾,图中红圈内蓝色电容的作用是什么,10W以下的电路中能不能不用?

网友A:
安归电容....用不用取决于你的设计标准....能工作是一回事,能满足标准工作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B:
这块板用料还挺足哦。。。
Y电容,看2L

网友C:
那个不一定是电容,也可能是压敏,呵呵,电容的两个腿一般是平行的,压敏的两条腿多数会叉开,仅从你的图看,那个器件的两条腿叉的很明显,搞不定是个压敏电阻啊。

网友B:
不知道LS平行和叉开是怎么定义的,反正我的板子上的Y电容的封装都和LZ图上一个德行。。。
而且少见压敏这么用的,并且输入端明显已经有1个压敏了,还有1个热敏,2个Y电容,从输入端的两个Y电容长相和这个长相可以判断,一定是Y。。。。

网友C:
不知道LS平行和叉开是怎么定义的,反正我的板子上的Y电容的封装都和LZ图上一个德行。。。
而且少见压敏这么用的,并且输入端明显已经有1个压敏了,还有1个热敏,2个Y电容,从输入端的两个Y电容长相和这个长相可以判 ...
引用 网友B:

从放的那个位置看,肯定是Y电容放在那里比较合理,但这是个单面板,看不到后面的连线,所以啊,设计的人发神经绕一个压敏到那的可能也是有的,俺只是给LZ提个可能,不要被定性思维给固化脑浆而已嘛。。。

网友D(2012-11-03):
在AC/DC应用中,Y电容与压敏电阻,可以看是串在回路当中,还是接到地,就可以判断出来吧。

网友E:
是Y1电容,安规用的,过EMC测试用的,具体值大小还要测试的时候慢慢调。一端接在初级地上,一段接在次级地上。

网友F:
从位置看是Y电容,从形状看是压敏电阻……
从保护人考虑应该用Y电容;从防护设备考虑还是用压敏电阻更合适

网友G:
Y电容,板子上看跨越初次级白线,压敏这么放不被开除才怪:lol。
Y电容和压敏的目的可不一样,
Y电容主要是为了去共模,可为了达到安规要求又不能太大。一般不能大于4700pf,gjb151规定不能大于0.1uf。

网友H:
初级和次级的Y电容可能性大

网友I:
应该是Y电容

网友F:
Y电容,板子上看跨越初次级白线,压敏这么放不被开除才怪:lol。
Y电容和压敏的目的可不一样,
Y电容主要是为了去共模,可为了达到安规要求又不能太大。一般不能大于4700pf,gjb151规定不能大于0.1uf。 ...
引用 网友G:

电源不一定要符合“安规”的……例如在野外,打雷的时候想办法让所有裸露在外的引线(信号、电源、GND……)找到个泄放浪涌的路径才是最主要的。
实际上我见过不少这样处理的。因为输入侧有接地排,输出侧就不好处理了,干脆把两边地用一个压敏电阻连起来,外面感应到的浪涌可以通过这个压敏电阻泄放

网友G:
确实没见过初级次级接压敏的,可能是咱见识少。
无论要求高的通讯电源,还是常用的pc电源,设备电源。
电源输入侧的地线都是直接连至输出侧的地,

网友B:
:handshake 表示同样没见过,也只知道PE地和输出地连
不清楚啊,不清楚。。。。
15# amwrd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