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消毒柜电路看不懂 求帮忙

楼主(2012-09-07):
1、图中左下角位置的红圈处:C1、R3有什么作用?
2、图中中上位置偏左的红圈处:C4有什么作用?
3、图中中上位置偏右的红圈处:D9二极管有什么用?
4、图中中间位置的红圈处:D8的3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5、图中的大方框所示的部分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1、图中左下角位置的红圈处:C1、R3有什么作用?

降压限流

2、图中中上位置偏左的红圈处:C4有什么作用?

滤波

3、图中中上位置偏右的红圈处:D9二极管有什么用?

通过C3得到对地负压

4、图中中间位置的红圈处:D8的3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续流

5、图中的大方框所示的部分是怎么工作的?

产生脉冲,然后通过脉冲变压器升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HWM 我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1、图中左下角位置的红圈处:C1、R3有什么作用?
降压限流

再问:我在仿真软件里试了一下发现信号通过这两个元件后电压相位会滞后,这没有关系吗?

3、图中中上位置偏右的红圈处:D9二极管有什么用?
通过C3得到对地负压

再问:我用仿真软件照图里的接法那样这么试了一下,将10V电池、470uF电容、二极管串起来,然后看电容与二极管阳极间的电位,结果测得电位为-7fV ,这么一个非常小的电位。那么D9管的作用就是这样吗?为了得到一个非常微小的电压?

那么这个微小的电压是给V1三极管提供偏置用的吗?如果是的话那是不是去掉C3和D9,直接把V1管的射极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A:
有相移没关系。

仿真未必可靠。另外,由于那个模块界面功能不详,所以具体不好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书里是说C3也是滤波用的 ,我就搞不懂D9有什么用 ,也可能是C4印成C3了吧

另外书里说,经过C2不断充放电,B2的次级绕组就产生了2KV的电压,我想不明白,
是变压器的次级绕组可以直接升到很高的电压吗?

我想,给电容充电的电压也就十几伏,C2电容应该只能充到几十伏的电压,那么初级绕组上的电压在每次T1管导通后的上限应该都是一样的吧,升压几百倍的变压器应该是超级大的吧?(没见过,猜的)用在消毒柜应该不至于,那就是不是这图里的变压器是具备储能的功能?(猜的)一直叠加C2提供的电压,直至2KV的上限 ,是这样吗?

网友B:
电压达到2KV只要次级匝数多就行,不用累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说红框那部分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吗? 我昨天晚上想了几个小时无果,越想越混乱,我觉得还是直接看正解比较好

网友B:
回复 楼主:
通过C1限流二极管桥整理后向C2充电,当C2上的电压经R1,R2分压后达到晶闸管的门极电压后,晶闸管导通,C2向B2放电,在B2次级产生感应高压。同时C2上的电压下降至晶闸管截止,电容C2再次充电完成一个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看懂了,我又想了想具体过程是不是这样子呢?

当T1管的门极电流够T1导通时,T1的阳极电位是不是会被拉低?

T1导通后C2通过T1放电,C2的左端电位固定,右端电位上升,直到右端电位上升到比T1管阴极电位更高时,T1管截止。    是这样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T1导通后内阻很小,相当于C2上的电压直接加在B2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意思是T1管导通后阴阳两极电压是差不多的 是吗?
那10楼讲的没有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