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

楼主(2012-09-07):
K型热电偶信号,30cm普通线,经模拟开关进入6675,会有多大误差呢?

网友A:
模拟开关基本不会影响热电偶信号。
30cm普通线是什么?是30cm热电偶,还是另外加入的第三种材料?

网友B:
没什么误差。

楼主:
模拟开关基本不会影响热电偶信号。
30cm普通线是什么?是30cm热电偶,还是另外加入的第三种材料?
引用 网友A:

普通线,我感觉不会有什么误差,6675差分信号进去的,前面的阻抗和6675比起来,很小了。

网友A:
当材料-3两端有温差时,不但冷端温度测不准,热电偶的温差电动势也会叠加材料-3的温差电动势。

网友C:
第三种材料是二根一样的材料,不会引入误差的。

网友D:
2根线同一材质,且接线点在同一个位置,则没有误差。要是接线点位置不同则必然有误差。
就是电阻横着安装或竖着安装都会有差别的。

网友E:
30cm普通线就是补偿导线,热电偶测温一般都要接补偿导线的。而且热电偶测温的误差大都来自冷补的误差。所以冷补才是关键!

网友F:
这个我不太懂……

网友G:
市场上普通的K型热电偶,你能最后做到3度的精度,就算你很成功。

网友C:
什么是补偿导线?
由于部分热电偶材料价格很贵,不能太长,但是太短,则该热电偶的冷端离热端较近,温度较高,冷端补偿精度下降,仪表也不可能靠近传感器。
所以要加一个补偿导线,温差热电势和所用热电偶的接近,材料价格便宜,但是耐温比较低。
大家明白了吗?

网友C:
对于K型热电偶,一般不会使用补偿导线的。
K本来就很便宜。

网友A:
回6L、7L:
是不是指在cold端(5L图),只要 材料-1/3、材料-2/4 的接合点温度完全一直, 接入的材料-3就不会产生额外的温差电动势(应用均质导体定则)?
但在5L图的状况下,冷端温度还是应该要在cold端测量?

网友C:
如果是普通导线,冷端补偿要放在热电偶的冷端。
如果是补偿导线,冷端补偿要放在补偿导线的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