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导通电流如何测试。

楼主(2012-09-07):
Ids电流测试。

应该如何测试?

网友A:
串联万用表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哪个位置呢?

输入那边的电流  还是输出那端的电流

比如输入是  源级   输出是漏极    栅极控制

怎么经过SD的电流呢。

网友B:
串S极或者D极都行啊 G极你可以看做没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S极和D极的电流不一样的。电路图在这个贴里边。

https://bbs.21ic.com/icview-37431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