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放大倍数问题??

楼主(2012-09-07):
这个是lm258,如图如何计算放大倍数??

网友A:
(R2*V2/(R4+R2)-V1)/R1=(R6*VO/(R6+R5)-R2*V2/(R4+R2))/R3

网友A:
写错了
(R4*V2/(R4+R2)-V1)/R1=(R6*VO/(R6+R5)-R4*V2/(R4+R2))/R3

网友B:
这图应该就一眼看出来:
A = (R3/R1)*(R5+R6)/R6

第一个放大系数是差分比例,R3/R1
第二个放大系数是利用了R6和R5的比例
两个系数相乘的结果

网友C:
正反馈???滞回比较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