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9-07):
没人来回答啊,自己顶下

网友A:
貌似可以吧!

网友A:
需要注意的是:R3功耗会大点儿,注意选择功率电阻;建议Q2采用达林顿结构,因为R1的值有点儿大了,可能无法使继电器二次关断,这个电路可能需要来回调试的,并且器件分散性的原因,如果批量生产的话,性能差异可能会很大。建议采用电压比较器的方法,可能更可靠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