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单片机给些建议

楼主(2012-09-07):
我刚开始学单片机,是自学。先看《从零学单片机》讲80c51的。还有(c程序设计)在业余的时候学。我没有单片机基础,对我这样一个新手大家指点我这样开始学单片机有没有走弯路?

网友A:
这两本书是必须的。如果你是完全新手去学,建议:
第一步:学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
第二步:学C语言;
第三步:看单片机视频教程(对于新手非常有必要);
第四步:进入状态去真正学习:搞清楚单片机硬件结构、最小系统和下载电路,思考编程思路,编写程序,在开发板上调试程序。。。等等;
接下来还要做很多工作。。。

网友B:
楼主可以动手做些东西,在学的过程当中有不懂的再去找相关的资料或书学习。

网友C:
建议买块开发板。

网友D:
我的建议是要学就学汇编,把内核搞懂了才能真正了解单片机。

网友E:
要搞懂内核不一定要学汇编

建议LZ多看单片机结构图,看寄存器图,这个在STC官网能下载到51手册里面都有
回复 网友D:
看明白清楚之后学会用C去配置,重点就是学几个特殊功能寄存器TCON TMOD PCON等等之类的

网友:
我觉得初学者是不是可以先不学习模拟电路呢

网友F:
先学习数电和模电吧,在学汇编或者C

网友D:
学单片机不用学数电模电。

网友:
我觉得初学者是不是可以先不学习模拟电路呢
引用 网友G:

确实不需要学,前期不需要学,后期要做复杂的外围电路的时候是需要点模电知识的

网友H:
我也是初学。:handshake

网友:
一块学习吧,偶也是刚学

网友I:
边走边学

网友J(2013-11-02):
才起步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