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晶振的库该怎么做啊

楼主(2012-09-07):
如图所示,中间的那个焊盘在里面的,如果做好了,到时候焊接不好焊吧?

这三个脚也很奇怪,第一张图看不到中间的脚,第一和第三个脚又特别长

网友A:
我焊的时候一般中间的焊盘都不加锡 让其直接贴在PCB的焊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