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10导gerber及钻孔问题

楼主(2012-09-07):
从学画PCB开始,一直没能正确导出过gerber文件,网上也看了很多资料,自己用99和AD10都试了很多次,就是会出现一些问题,虽然有些小问题可以忽略但是还是没解决问题心里很不舒服,希望各位大师能帮忙指导一下。我现在对导出的gerber文件各层已经比较了解,但还有一些细节不清楚怎么设置。还有主要就是钻孔文件的导出经常出问题,经常导出的钻孔尺寸和位置不对。通常PCB单位都是用的mm,导出gerber选的单位也是mm,几乎没什么问题。导出钻孔文件的时候就出问题了。钻孔文件应该包含一个.TXT文件和一个.DRL文件吗?具体细节该怎么样设置?

楼主:
书到用时方恨少。。。

网友A:
可以在文件下的生产制造中的钻孔文件中设置钻孔文件的单位,精度和参照点之类的

可以提前在PCB中放置.leading字符串,后面可生成钻孔文件表的,方便后面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再详细点吗?钻孔单位必须和PCB工程的单位一致吗?参照点leading字符串是怎么设置的,生成的文件是哪个?谢谢!

网友A:
这个很详细很经典

楼主:
非常感谢基本已经搞定。终于可以瞑目了:lol
PDF里面有些地方有点模糊把我给搞晕了。

网友B(2014-03-25):
谢谢兄弟无私奉献!

网友C:
多谢了!学习一下!

网友D(2014-09-27):
很好,很强大。收下了。谢谢

网友E(2015-02-11):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详细很经典

这个文件真的说的很详细,不错哦。支持顶起!

网友F(2015-05-08):
这个问题让我搞了一个早上,感谢forgot 兄弟

网友G:
原先直接发pcb做板,以后可以发ber文件了,谢谢分享。

网友H:
那就参考下版主发的那个文档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详细很经典

版主,这个下载下来才有47KB,但是你这个是4.64mb,下载下来,打不开。。。

网友I(2015-08-07):
我使用AD10发现执行NC drill files 后生成后缀为.DRL的文件里面是空的,但一同生成.cam文件却是正常的,看"Project Outputs for xx"文件夹里有相关的txt文件,文件名为“xx-RoundHoles-Plated"和“xx-SlotHoles-Plated”,是不是把钻孔还得需要这两个txt文件?求解?

网友I:
谢谢了,共享的文件说的很明白了,确认没有问题了,直接把OUT文件打包交给PCB工厂即可,谢谢分享:)

网友J(2016-03-11):
引用 网友I:
我使用AD10发现执行NC drill files 后生成后缀为.DRL的文件里面是空的,但一同生成.cam文件却是正常的,看" ...

我也是DRL文件是空的

网友(2016-12-29):
谢谢分享!很管用的方法!

网友K(2017-03-30):
这个文件真的说的很详细,不错哦。支持顶起!